[求助] 栅压自举开关的性能测试

楼主(2021-10-19):
对栅压自举开关进行性能的测试,
左边是利用采样阶段,电容上极板接vdd,下极板接采样开关,保持阶段,下极板接地,上极板从vdd断开,模拟下极板采样过程
右边是直接利用采样开关接到电容上极板进行测试。
利用spectrum进行测试分析,取点分析为采样结束后50n,保持的稳定阶段。
黄色为下极板采样,红色为上极板采样,两者enob相差6个b,上极板采样约为16b,下极板采样约为10b,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A:
两个的仿真电路设置本身就不一样,当然会有很大的差异了。若按你的仿真结果岂不是上极板采样要优于下极板采样了?这明显有悖于常理,主要是你这样的仿真验证还没到需要区分上极板和下极板的时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的仿真电路设置本身就不一样,当然会有很大的差异了。若按你的仿真结果岂不是上极板采样要优于下极板采 ...

什么意思呢,我这样子应该就是模拟了下极板采样,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下极板采样弱于上极板,同时在我调整开关管的尺寸较小的情况下,两者的性能是接近的。

网友B:
看看你的时钟,自举的那个试一下non-overlap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看你的时钟,自举的那个试一下non-overlap的

什么意思呢,我两个用的同样的时钟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什么意思呢,我这样子应该就是模拟了下极板采样,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下极板采样弱于上极板,同时在我调整开 ...

左右两个电路明显不同啊,左边电路还加了翻转的结构。左边电路你取点做FFT是取的翻转保持前信号的还是翻转后的保持信号,如果是保持后的信号,当然和右边电路的结果不一样,因为右边电路只有采样跟随,没有翻转。还有就是其他坛友说的不交叠时钟也是个影响,另外左边的理想开关也并非是理想的,看你怎么设置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什么意思呢,我这样子应该就是模拟了下极板采样,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下极板采样弱于上极板,同时在我调整开 ...

刚瞅到你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,左边电路的两个switch负控制端悬空?而且采样保持和翻转的开关时钟是用的同一个CLK逻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刚瞅到你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,左边电路的两个switch负控制端悬空?而且采样保持和翻转的开关时钟是用的同 ...

因为设置了开关的工作状态,是保证了翻转的过程,我现在想知道的是,我在相同的保持时间测试,为什么上极板和下极板的测量结果会差这么多,是什么原因导致的。

网友C:
一是 左边的电路没有用不交叠时钟,时钟馈通明显;
二是 左边的电路对VDD采样,右边对地采样,那共模电压到底是多少呢?有点混乱;
VIN有共模量吗? 是对地还是对一个DC量 ?
三是 switch的控制端悬空,这是个啥,确定没问题?
四是 有仿真过自举开关的ron吗?采样rc的建立时间是多少呢?跟信号频率是多少倍的关系?在不同共模下ron不一样,又回到二的问题了。
总之各种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是 左边的电路没有用不交叠时钟,时钟馈通明显;
二是 左边的电路对VDD采样,右边对地采样,那共模电压到 ...

1.不太明白两相不交叠时钟用在哪里。对于采样阶段,上极板接vdd的同时,输入接入开关,在结束采样阶段,先断开上极板与vdd的连接,再断开输入,是否是完成了设置。2.两个电路是对同一个输入信号进行测试,dc为0.5vref,振幅为0.49vref,而且我理解的采样应该是都对的vin,只是一个利用了vdd做翻转,一个利用的gnd直接保持。
3.开关的话,之前没有用过,不过在实际仿真中做到了测试,确定是在该状态下正常的导通并且关断,
4.对于ron的测试没有进行,不太明白如何在tran仿真下进行电阻的测试,不过有看过vgs的曲线。
同时,两个栅压自举开关是相同的结果,只是输出到电容后的采样方式不同,我觉得导通电阻在两种测试情况下是相同的情况。

网友(2023-07-18):
您好,我最近在做栅压自举开关电路的FFT仿真,请问我的输入激励和时钟激励应该怎么给呀,然后您截图里的参数都怎么设置啊

网友(2025-10-09):
右边是把栅压自举模块单独仿真,左边是栅压自举在实际SAR ADC电路中工作的实际情况,我之前也很疑惑这两种仿真哪种更偏向实际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