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

楼主(2021-10-19):
怎么设置cadence启动时的格点啊,启动一直默认的0.001

网友A:
看图片,点击保存到最下边路径中文件(cdsenv即可,前提是你要有修改权限。

网友:
把你的netlist加到cdsinit文件里面去就可以了

网友B:
这样保存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样保存就可以了

重启cadence格点会重置到0.00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图片,点击保存到最下边路径中文件(cdsenv即可,前提是你要有修改权限。 ...

这个应该是保存到user的home中去了,重启后格点还是0.001,刚开始加载的是cellview选项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应该是保存到user的home中去了,重启后格点还是0.001,刚开始加载的是cellview选项,
...

倘若你的工艺技术文件tf可以让修改的话,最直接方法是修改其中定义的grid,改成符合工艺规则,且适合自己设计要求即可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应该是保存到user的home中去了,重启后格点还是0.001,刚开始加载的是cellview选项,
...

user home有这个文件会调用的吧,我就是这样设置好,每次启动都自动加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倘若你的工艺技术文件tf可以让修改的话,最直接方法是修改其中定义的grid,改成符合工艺规则,且适合自己 ...

grid工艺定好的,自己不能改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重启cadence格点会重置到0.001

你点save to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user home有这个文件会调用的吧,我就是这样设置好,每次启动都自动加载了 ...

这种是环境变量比较完善,我的保存了没变化

楼主:
我目前是选中library,然后saveto,重启virtuoso就会执行定义的格点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我目前是选中library,然后saveto,重启virtuoso就会执行定义的格点

这个是定义当前库的格点,执行后库的格点会被矫正到0.005。其他库不受影响,每个库是独立的,在别的库执行并不会覆盖之前的设置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定义当前库的格点,执行后库的格点会被矫正到0.005。其他库不受影响,每个库是独立的,在别的库执 ...

选File啊

网友C:
选file保存到你启动virtuoso的目录下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选file保存到你启动virtuoso的目录下面

转载CSDN:
用户主目录下有一个环境变量设置文件,一般叫做.bashrc(使用export定义环境变量)或者.cshrc(使用setenv定义环境变量),也是一个隐藏文件,需要在该文件中加入环境变量声明:
  • export CDS_LOAD_ENV = CWD(setenv CDS_LOAD_ENV CWD):加载软件启动目录下的.cdsenv文件。
  • export CDS_LOAD_ENV = addCWD(setenv CDS_LOAD_ENV addCWD):首先加载用户主目录下的.cdsenv文件,然后加载软件启动目录下的.cdsenv文件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转载CSDN:
用户主目录下有一个环境变量设置文件,一般叫做.bashrc(使用export定义环境变量)或者.cshrc( ...

其实cds.lib、.cdsinit、.cdsenv...这些文件呢在启动virtuoso时都是先load软件启动目录下的同名文件,如果没有就load主目录的,再没有就load软件安装目录下的。

我是使用61和ICADV两个版本的,他们分别有自己的.cdsenv文件,所以我是新建不同的软件启动目录丢进去,如果都放在主目录下软件会冲突,使用哪个版本就在哪个启动目录下先suorce对应版本的环境变量再启动软件,会自动load软件启动目录下的那几个文件。
而且同版本的不同启动目录下的cds*文件不一样的话,启动软件后的工作环境设置也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