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用ocean脚本导出仿真数据出错

楼主(2021-10-19):
  1.

运行CMP_offset.ocn脚本出错
CMP_offset.ocn内容如下:

;; open the simulation result in "Dir"
openResults("/home/vikinglan/pll_tsmc013/simulation/Rvco_v1/spectre/schematic-save/psf")
;; point out which result to process
selectResult('tran)
;; export result to a txt file
ocnPrint(?output "./comp.txt" ?precision 2 ?numberNotation 'none ?from 40n ?to 32.04u ?step 0.2u v("/OUTP"))
exit()

出现下面错误,应该如何解决?

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3 column 17 of file CMP_offset.ocn*Error* lineread/read: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
*Error* load: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- "CMP_offset.ocn" at line 3
load( "CMP_offset.ocn" )
*Error* fprintf/sprintf: format spec. incompatible with data - "Format is ‘%-14.2g ', argument #1 is 1"
*Error* load: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- "CMP_offset.ocn" at line 3

楼主:
修改以后的ocean脚本如下

<p>;; open the simulation result in "Dir"</p><p>openResults("/home/vikinglan/pll_tsmc013/simulation/Rvco_v1/spectre/schematic-save/psf")</p><p>;; point out which result to process</p><p>selectResult('tran)</p><p>;; export result to a txt file</p><p><b>ocnPrint(?output "./comp.txt" ?precision 10 ?numberNotation 'none ?from 40n ?to 32.04u ?step 0.2u v("/OUTP"))</b></p><p>exit()</p>

把ocnPrint(?output "./comp.txt" ?precision 2这里从2改成10即可解决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