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banba结构的运放和电容

楼主(2021-10-20):
这是banba原始论文的电路图,想问下1.运放是单级运放吗,这算是自偏置吗
2.C1和C2的作用以及尺寸怎么设置,原文没有多提
3.ponrst是什么信号,仿真怎么设置
谢谢大家了

网友:
1、单级运放、自偏置
2、C2为运放的输出负载电容,加大主极点RC,优化环路相位裕度
     猜测C1:1、上电过程使得正反馈建立慢于负反馈   2、减小正反馈环路的相位裕度,不是很清楚是否能优化整体环路的相位裕度
3、PONRST应该是个低电平脉冲信号,下拉运放输出点使得BGR启动异常时恢复工作点

网友A:
PONRST是启动信号,否则系统可能没电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ONRST是启动信号,否则系统可能没电流

请教一下仿真的时候应该如何设置这个启动信号呢

网友:
PONRST应该指的是power on reset,上电复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教一下仿真的时候应该如何设置这个启动信号呢

加上从VCC到0的下降信号,正常工作这个信号应该是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