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二阶噪声整形SAR ADC

楼主(2021-10-20):
在传统9bit SAR ADC 基础上通过无源积分器实现,二阶噪声整形,就是这个整形效果为什么那么差?还有就是噪声整形SAR ADC输出码流FFT分析,和传统SAR ADC FFT分析代码一样吗?

无源二阶噪声整形SAR ADC

无源二阶噪声整形SAR ADC

网友:
几乎看不到效果,感觉论文并没有揭示全部的数据处理方法。

网友A:
算SNR的时候应该只考虑BW/OSR内的Psignal/Pnois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算SNR的时候应该只考虑BW/OSR内的Psignal/Pnoise

什么意思?我的采样是2M,我OSR=16,我只计算了2/(16*2)=62.5KHz的带内Psignal/Pnoise?不对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什么意思?我的采样是2M,我OSR=16,我只计算了2/(16*2)=62.5KHz的带内Psignal/Pnoise?不对吗? ...

看看是不是无源滤波器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是不是无源滤波器的问题

已解决。是DAC电容阵列的问题

网友(2023-03-31)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。是DAC电容阵列的问题

请问是电容阵列的什么问题

网友(2024-04-14)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。是DAC电容阵列的问题

请问是DAC的什么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