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di 里的OneTrace 里的trace across hierarchy是什么作用?

楼主(2021-10-20):
verdi 里的OneTrace 里的trace across hierarchy是什么作用?

网友:
就是开了trace一个信号的时候可以跨hierarchy的找到它的driver,如果不开就只找到这个module的接口处,你可以trace一个 module的input的信号,然后分别让它打开和关闭看下效果
这个功能默认打开的,有的时候trace的时候我们并不想trace 跨hierarchy,点击它就关闭了,蛮有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