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17 下的打孔

楼主(2021-10-20):
617下版图打孔,默认的O 键 不能打开打孔界面。错误提示函数未定义

错误提示

错误提示
,需要重新定义么

网友:
是不是改键了,看看这个位置是什么键

网友A:
你的PDK里o键对应的命令是leHiCreateContact,这是老版本的过孔命令,新版本是leHiCreateVia,你自己改一下快捷键命令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PDK里o键对应的命令是leHiCreateContact,这是老版本的过孔命令,新版本是leHiCreateVia,你自己改一下 ...

谢谢,修改函数后  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