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cadence仿真出了DAC的tran波形,如何求出DAC的DNL,INL,SFDR

楼主(2021-10-20):
仿真了12bit的dac从0x000到0xFFF的输出值,得到的输出波形如何求出DAC的DNL,INL 和SFD R

楼主:
求各位大神帮助#在这里快速回复# 1

网友A:
静态性能DNL/INL,扫描输入code,根据输出波形得到每个code对应的电压值,然后按照DNL/INL的定义计算就是;动态性能输入一定频率的单音离散sine信号,得到输出电压波形,做FFT,按照定义从FFT结果中得到相应SNR/SFDR等。

网友B:
cadence adc verification workshop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914202-1-1.html

这是cadence官方adc教程,里面有教dac仿真方法,你可以参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静态性能DNL/INL,扫描输入code,根据输出波形得到每个code对应的电压值,然后按照DNL/INL的定义计算就是; ...

我输入的是vpulse,得到了输出波形,怎么进行计算DNL,我是取波形每个code的中间值,利用matlab计算(Vi+1—Vi)/1LSB—1,但是这样子计算出来的结果不对,请问下这样子计算可以么?该怎么计算Dnl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静态性能DNL/INL,扫描输入code,根据输出波形得到每个code对应的电压值,然后按照DNL/INL的定义计算就是; ...

我是直接输入vpulse,得到波形,然后取每个code的中间那一个点,然后计算DNL,但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结果不对,求大神能详细的给下具体过程

网友C:
1. 計算DNL/INL: 看你在#7的回覆, 我的建議是你的每一個code (level) 要能夠讓你的sampling rate (Fs), sample 4次, 否則很容易在quantization的過程漏掉一階, 造成DNL計算錯誤; sample 4次之後, 將你的結果再用你原先計算DNL的方式就能算出來了, 這部分要稍微處理一下

2. 計算SFDR: #5已經說明要輸入sine wave了, 另外我建議你用Verilog-AMS寫一個12bits的理想ADC, 將你要觀測的sine信號(包含頻率等信息)輸入給理想ADC, 再將理想ADC的輸出code灌給你的DAC; 最後對DAC的輸出波形做FFT去看main tone跟max harmonic tone差多少, 即為你的SFDR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. 計算DNL/INL: 看你在#7的回覆, 我的建議是你的每一個code (level) 要能夠讓你的sampling rate (Fs), sam ...

请问下大神,每个code采样四次之后怎么进行采样,是没一个code直接导出四个点还是怎么操作,之后进行数据处理,我是直接导入到matlab中进行(Vi+1—Vi)/LSB—1,但是取中间那个点就会出现问题,采四个点的话怎么进行处理,还望大神解答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adence adc verification workshop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914202-1-1.html
(出处: EETOP 创芯网论坛 ...

大神,你这个没有仿真DNL和INL的教学呀,大神能解答下具体INL和DNL操作吗?

网友D:
查看波形的软件,sx或wv自带adc toolbox可以很方便查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查看波形的软件,sx或wv自带adc toolbox可以很方便查看

大神可以具体讲解下如何操作么

网友(2023-02-28):
引用 网友B:
cadence adc verification workshop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914202-1-1.html
(出处: EETOP 创芯网论坛 ...

阅读权限不够高,都打不开

网友:
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916707-1-1.html
这个帖子里有详细的操作

网友:
INL 就是將 FS 中偏離理想曲線的點抓出來, DNL 就是將兩點之間最大變異度的差值抓出來

网友:
您说,"我是直接输入vpulse,得到波形,然后取每个code的中间那一个点,然后计算DNL,但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结果不对,求大神能详细的给下具体过程",怎么个不对法,问题出在什么地方?前面大侠说的应该不错啊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