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RAM传输数据时的功耗

楼主(2021-10-20):
昨天网上看资料的时候看到有个博主说DRAM传输0更加耗电,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
GDDR5协议里在讲DBI的时候判断逻辑确实是直接判断数据中0的数量,这和我在D2D中看到的不一样,在D2D中DBI会通过比较当前数据和上一个数据来判断是否使用DBI功能,以此来减少信号传输时的翻转,因此我觉得这位博主说的可能是对的,但是我没有证据!
有大佬能帮忙解答嘛?下面是GDDR5中关于DBI的图例,万分感谢!!!

楼主:
自己顶自己一下

网友A:
D2D是啥玩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2D是啥玩意?

芯片里面的一种通信方式啦,在存储器之间直接进行数据交互

网友B:
这个是由IO特性来决定的,D4是 0消耗更多的功耗, LP4 是 1 消耗更多的功耗, 在DBI功能开启后,会当8bit中 “0” or“1”个数大于4 后 进行整体数据的反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由IO特性来决定的,D4是 0消耗更多的功耗, LP4 是 1 消耗更多的功耗, 在DBI功能开启后,会当8bit中  ...

好的哦,谢谢大佬!!!
我查了GDDR5和LPDDR4关于DBI的部分,虽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I/O特性决定的,但是一个用DBI_n,一个用DBI应该也能说明问题了,谢谢解惑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好的哦,谢谢大佬!!!
我查了GDDR5和LPDDR4关于DBI的部分,虽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I/O特性决定的,但 ...

DDR4 接收时终端电阻是上拉的。驱动端传输0的时候下拉,有电流;而驱动端传输1的时候上拉,没有电流,所以省电;GDDR和LPDDR道理类似,只是IO上下拉属性不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DDR4 接收时终端电阻是上拉的。驱动端传输0的时候下拉,有电流;而驱动端传输1的时候上拉,没有电流,所 ...

这下完全明白了,谢谢大佬答疑解惑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