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T中关于UITE-461 Error的问题

楼主(2021-10-20):
Error和SDC如下图所示 generated clock都报出了UITE-461的Error Error:fall_edge is not satisfiable;zero soure latency will be used.(UITE-461)

请问各位大佬,该如何解决该Error,个人认为应该修改SDC约束 但不知道如何修改

最佳答案

楼主:
综合后做了下PT 没有这个问题了 但还是不清楚具体原因这个应该是generated clock和master clock边沿问题 按道理原先的sdc只是master clock不一样 但边沿应该传递相同的
还是说当generated clock定义在OR的Y端时 master前面一个generated clock时和原先相位不同 定义在Y端时需要指定edges 比如 增加 -edges{2 4 6}

网友A:
你要分频多少就divide-by多少..
edges是另一种分配边沿时间的方法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分频多少就divide-by多少..
edges是另一种分配边沿时间的方法.

好的 那问下改前改后两个不同的clock 做master clock有什么区别呢  具体波形如何 还是不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 那问下改前改后两个不同的clock 做master clock有什么区别呢  具体波形如何 还是不懂
...

generated时钟的-source选项跟master_clock的一致.分频多少用-divide-by.-master_clock指定master时钟名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