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【已解决】在DRC的时候VTH_N层space问题

楼主(2021-10-20):
求助!在DRC的时候报错VTH_N.S.1,space>0.18,但是0.14也是可以的,测量了报错的地方都是0.14,这不合理?

网友A:
什么是space>0.18,但是0.14也是可以的??? 肯定有条件的,把drc规则研究下再去解决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是space>0.18,但是0.14也是可以的??? 肯定有条件的,把drc规则研究下再去解决问题 ...

是的,但是0.14只能用于不同行的间距。在版图里同一行的VTH_N距离为0.14,但是tf文件也没给这一层的规则不知道是怎么分布的,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用了set_spacing_rule的命令,cell之间间距大一点就没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