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novus调用Pegasus缺feature

楼主(2021-10-20):
Innovus201调用Pegasus211提示No cadence Pegasus User Interface license is currently available.有谁知道缺的哪个feature吗?

网友A:
看license服务器的日志,估计有提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license服务器的日志,估计有提示

没起license server,直接用的文件,这种有什么方便的办法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起license server,直接用的文件,这种有什么方便的办法吗

这总就不知道了,启server定位这总问题会方便很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总就不知道了,启server定位这总问题会方便很多。

找到办法了,直接export FLEXLM_DIAGNOSTICS=2,就有feature提示信息了。

网友B(2023-01-12):
FLEXLM_DIAGNOSTICS=2和1有什么区别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LEXLM_DIAGNOSTICS=2和1有什么区别么?

数越大level越高,输出的错误信息越多,2比1多了出错的API函数调用形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