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2里怎么添加decap cell的?

楼主(2021-10-20):
请教一下,ICC2里怎么添加decap cell,create_stdcell_fillers 报错如下:

网友A:
create_stdcell_fillers -lib_cell [get_lib_cells   */*DECAP*]

try it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reate_stdcell_fillers -lib_cell [get_lib_cells   */*DECAP*]

try it.

谢谢你的回复。显示No lib_cell objects matched '*/*DECAP*' ,我想问一下这个decap cell 需要放physical_only ndm lib 里吗?

网友A:
你的库里得先有decap单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库里得先有decap单元

为什么库里面一定要有的,decap没有timing的,只有lef里有decap物理信息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库里面一定要有的,decap没有timing的,只有lef里有decap物理信息。

我说的是你的reference library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说的是你的reference library

我用的ICC2,我把decap 和filler lef放一起了,生成physical_only ndm库,lef里改了decap的class和filler一样,能插入了,LVS也过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ICC2,我把decap 和filler lef放一起了,生成physical_only ndm库,lef里改了decap的class和filler ...

你LVS用啥软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LVS用啥软件?

Virtuos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