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逻辑综合边界优化问题

楼主(2021-10-20):
目前在做综合,关于边界优化有几个问题:
1、dc综合时,工具默认的是跨边界优化还是不跨边界优化?
2、假设aaa包括很多逻辑层级,我这样设置时:set_boundary_optimization [get_cells "aaa"] ,aaa的边界得到保留,只是一些constant port以及aaa内的某些逻辑会被优化掉?
3、set_boundary_optimization [get_cells "aaa"],此种设置时,工具只会跨边界优化aaa本级还是aaa本级以及aaa下的所有层级都会被跨边界优化?
4、set_boundary_optimization [get_cells "aaa"] false,此种设置时,aaa本级以及aaa下的所有层级都不会被跨边界优化?
5、set_boundary_optimization 和ungroup有什么本质区别?
问题有点多,感谢路过的大神给与宝贵的解答。

网友A:
你这其实是归纳起来就是俩个大问题:
1.set_boundary_optimization分成俩小问题来回答:第一这个默认是关的不做优化,只有你开了以后才做,一般是全开,然后再对一些模块关掉。第二它的优化力度很小,就是一个接口inverter的水品,别的逻辑都不会动。
2.ungroup是把层次打平,它的优化力度就很大了,因为是打平的没有逻辑层次,所以逻辑可以直接优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其实是归纳起来就是俩个大问题:
1.set_boundary_optimization分成俩小问题来回答:第一这个默认是关的 ...

compile_ultra 不加 -no_boundary_optimization 选项时,工具就会对所有design进行边界优化。
compile_ultra 加了 -no_boundary_optimization 选项时,工具就不会进行边界优化。
是这样不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这其实是归纳起来就是俩个大问题:
1.set_boundary_optimization分成俩小问题来回答:第一这个默认是关的 ...

您好,前辈,因为最近也在做综合, 想请教下:
1.boundary_optimization这种优化方法,是在什么时候要用它?
2.ungroup也是同样的疑问,何时应该用这种方法?
很迷惑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compile_ultra 不加 -no_boundary_optimization 选项时,工具就会对所有design进行边界优化。
compile_u ...

嗯嗯,是的。我们在加了以后对一些模块不想做boundary opt,可以再用set boundary opt这个命令不允许动那个模块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您好,前辈,因为最近也在做综合, 想请教下:
1.boundary_optimization这种优化方法,是在什么时候要用 ...

这俩个都对时序有益,在时序critical的时候可以斟酌着去开。因为他们会导致formal比较难过,尤其是影响hier比。
ungroup还需要和前端验证以及设计沟通,验证是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后仿,设计是模块是否稳定,否则将来eco也是一个大坑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俩个都对时序有益,在时序critical的时候可以斟酌着去开。因为他们会导致formal比较难过,尤其是影响hi ...

您好,前辈,请教下:1.ungroup这个其实就是unboundary?就是打破hier?这里的group=boundary?
2.看您的表述,是不是,其实这2种方法对优化design是百利无一害的,只是会对仿真或者formal增加困难,所以有时候不用?
3.会影响后期做eco,metal eco吗?这是为什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您好,前辈,请教下:1.ungroup这个其实就是unboundary?就是打破hier?这里的group=boundary?
2.看您的表 ...

验证有时放一些check在某个子模块的port上,这就要求RTL里和netlist里这个port一直存在。打开ungroup后这个port在netlist里就找不到了,验证的test case在GLS时就得没用了。打开boundary_opto后这个port的极性可能就反了,随后验证一头雾水。当然,验证通常不应该这么做,除非万不得已。ECO的时候类似,hierarchy没了之后找地方下手会难一些。
通常各个公司的design methodology会给个guideline。很多时候ungroup是不推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