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数字电路,时钟频率要1GHz,最低用多少nm工艺节点?

楼主(2021-10-20):
55/65nm够不够?
90nm行不行?

网友:
有点功能的,估计28nm往下看。

网友A:
看你要多复杂的功能了,也看选哪个foundry,SMIC 的话,最次40nm,最好28及以下

楼主(2024-03-20):
引用 网友A:
看你要多复杂的功能了,也看选哪个foundry,SMIC 的话,最次40nm,最好28及以下 ...

功能也不是很复杂,主要是SRAM的读写速度要上1GHz