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带隙基准的启动电路

楼主(2021-10-20):
哪位大佬看看这个带隙基准电路的启动电路,是如何工作的?如何解释
运放是下面的结构

网友A:
刚开始C点为高,MS1截止,MS2导通以至于拉低MS6栅极,随后MS6导通,向A点注入电流后A点电压抬高,C点被拉低,启动完成后MS2关闭,MS6栅极为高电平,启动电路关闭,BG正常工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刚开始C点为高,MS1截止,MS2导通以至于拉低MS6栅极,随后MS6导通,向A点注入电流后A点电压抬高,C点被拉低 ...

为什么A点电压被抬高,C点电压就会被拉低啊

网友:
因为A点是运放的负输入端,所以A点电压下降,C点电压就会升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A点电压被抬高,C点电压就会被拉低啊

A点接的运放负端啊,负反馈不就是减少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A点电压被抬高,C点电压就会被拉低啊

A点电压抬高,BG的两条之路会有电流,那BG上面的电流镜就要产生电流,对于PMOS管来说,栅端电位要降低,即C点电位降低。
而且仔细观察运放的那个极性,启动电路是拉高A点电位,对于BG的环路来说是正反馈环路,给点激励,由于运放和上面PMOS管构成的正反馈会进一步拉低C点电位,然后由于C点降低,同时BG的负反馈会起作用,负反馈强于正反馈。最终电路就稳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