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a integer转string

楼主(2021-10-20):
veriloga中怎么将integer转为string类型

网友A:
veriloga  :  $display("%0d",123);
或者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的解析后转为整数。

其他的就verilog digital 就方法多sformatf,psprintf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eriloga  :  $display("%0d",123);
或者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的解析后转为整数。

好多方法在verilogams编译器上无法识别$display是显示的时候用吧,我是想实例化信号源的时候读入pwl文件,但是信号源很多,我想把for循环中的i转为字符与文件名拼接然后进行读取,但一方面没有找到可用的转字符的方法,另一方面.file()括号当中必须为一parameter,里面放拼接字符串也不得行,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???

网友(2024-02-26):
引用 楼主:
好多方法在verilogams编译器上无法识别$display是显示的时候用吧,我是想实例化信号源的时候读入p ...

请问您现在解决这一问题了吗?我遇到了跟您一样的问题呢。如果能指点一下的话,万分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