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如何减小VBE的非线性分量

楼主(2021-10-20):
我发现论文里,一般获得高精度的带隙基准的方法是对VBE的非线性分量进行补偿,也就是高阶补偿
但是又没有什么方法,可以抑制VBE的非线性分量,这样只进行一阶补偿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精度
欢迎大佬们讨论留言

网友:
学术理论上可以进行二阶曲率补偿,三阶补偿研究也有。
实际项目中也做过类似的结构,但是测试项目并不明显,通常来说process和mismatch引入的偏差比二阶曲率更大。
曲率补偿引入的复杂度性价比也不是特别高,简单曲率补偿可参考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