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LCVCO无法起振

楼主(2021-10-21):
小白刚刚入门vco,照着书上的仿真例子做,但是最后怎么改都是三角波,请问这个问题如何结决呢,还有一个就是vbias应该设定为多少

网友A:
你这都没起震吧,增大电流试试。看看书上讲的起震条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都没起震吧,增大电流试试。看看书上讲的起震条件

怎么才能增大电流啊

网友:
input 管子W/L, BIAS CURRENT 电压 , W/L 之类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么才能增大电流啊

见楼上说的

网友B:
其他先不说,仿真精度低了,conservative吧,如果还不起振,将MAX STEP设置为起振频率的1/100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其他先不说,仿真精度低了,conservative吧,如果还不起振,将MAX STEP设置为起振频率的1/100. ...

嗯我觉得是没起振的原因,这个起振要怎么设置呢

楼主:
感谢各位的指导小弟最后发现是仿真精度的问题,现在已经可以变成正弦波了

网友:
老哥,你瞬态加噪声了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