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imcap求解

楼主(2021-10-21):
mincap由mimb mimt两层定义cap的上下级板,用金属链接对应的metal,跑lvs时,显示没有连接上,求大神指导

网友A:
是不是没加识别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没加识别层?

加过了也没用,刚跟工艺厂联系了,可能是他们pdk的问题

网友:
你也可以试试通过更改rule重新定义一个电容,等他们搞定了直接改过来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