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rror plus:cant handle(nil+nil)怎么解决?

楼主(2021-10-21):
跑完仿真,查看静态工作点的时候,所有的电阻都出现了这种报错,这是怎么回事啊?

网友:
要显示i和v是吗?看一下器件CDF的回调函数有没有问题

网友(2023-07-16):
请问一下问题解决了吗?
https://community.cadence.com/ca ... -netlisting-in-icfb
我也遇到了与你同样的问题,这是在IC5.1.14中新装TSMC018的工艺库后,测试原器件的时候发现在处理电阻时调Segments数量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上面是我查到一个看起来像相关问题的回答,但是没看明白具体要怎么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