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人求助

楼主(2021-10-21):
求助,现在发现在做18的std cell的时候(smic40工艺),LVS验证通过,但实际版图MOS管的Width值并不对,经过验证发现,当管子的width值偏差在5%以内时LVS检测不出来,5%以上才会报错,
(试过更改LVS Options里的设置,改精度等,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,对比了smic的标准库,也排除了layout图层不对的问题。)

下面做了一个测试,两张图的layout N管Width值是不同的,电路相同,LVS结果都是OK;

在论坛里看到一个类似的贴子,那位楼主是std cell跑LVS时W\L值不管多少都检测不出来,他的解决方法时加上LVS COMPARE CASE NO语句,我试了试还是没有用,

另外好像不光18的管子跑LVS有这个问题,11、25、33的管子同样存在,
难道是SMIC 40 的LVS rules存在漏洞?求大佬捞一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啊这,这个误差允许怎么改掉啊,我需要要没有误差的LVS对比。

在你的rule里搜索trace property相关的选项改掉把

楼主:
想问怎么解决这个LVS的bug呢?或者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验证管子的W\L值,试了一下用版图网表对比电路网表,可以,但这样要人工一个一个去看?std cell数量比较多。

网友B:
查看layout抽出来网表的w/l值是多少,在svdb里面*.sp文件

网友A:
.lvs.report文件看一眼器件的看一眼呗trace propety 是不是0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查看layout抽出来网表的w/l值是多少,在svdb里面*.sp文件

谢谢指导,这个方法我上面有提到过,拿版图抽出的.sp网表去对比,是可以,但我std cell数量比较多,这个不能批量操作,人为对比有点小麻烦,人工对比也可能会看错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指导,这个方法我上面有提到过,拿版图抽出的.sp网表去对比,是可以,但我std cell数量比较多,这个 ...

他的意思不是让你人工去对比,是为了看问题出在抽sp这一步,还是抽完sp之后的对比出错。

网友:
你随便画个误差在5%以内的管子看能不能查出来,如果也不能,就是4楼说的trace proterty的问题,如果可以的话就复杂一点,估计是你数字单元里有某些标识层参与进去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他的意思不是让你人工去对比,是为了看问题出在抽sp这一步,还是抽完sp之后的对比出错。
...

抽出来的.sp网表width就与电路不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.lvs.report文件看一眼器件的看一眼呗trace propety 是不是0呗

谢谢指导,不太懂他这个描述,“n1111_ckt  w w 5”,5代表版图电路width的差值吗?以下是同一个std cell的report,第一个是正确的lvs report的,第二张是width值不对的lvs reprot,我看起来没区别啊。

正确

正确

错误

错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查看layout抽出来网表的w/l值是多少,在svdb里面*.sp文件

我理解错你的意思了,抽出来的.SP网表确实可以看到w值是不同的,但两次LVS结果都是通过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指导,不太懂他这个描述,“n1111_ckt  w w 5”,5代表版图电路width的差值吗?以下是同一个std cell ...

这是对比的精度 你这个lvs对比的时候允许七分之五的误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对比的精度 你这个lvs对比的时候允许七分之五的误差

啊这,这个误差允许怎么改掉啊,我需要要没有误差的LVS对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你的rule里搜索trace property相关的选项改掉把

解决了,非常感谢!,把LVS rule里的TRACE PROPERTY 精度改成0就行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