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 clock_opt_psyn error

楼主(2021-10-21):
我在做 clock_opt_psyn 优化中,SDC  文件里面有下面4句:
     set clock_pins [get_pins -of_obj] $no_scan_reg -filter "is_clock_pin==true"
     set data_pins [get_pins -of_obj] $no_scan_reg -filter "is_data_pin==true"
     set_false_path -to $clock_pins
     set_false_path -to $data_pins
    当我运行 remove_scenario -all后,运行上面4条语句,ICC 查找不到$clock_pins 和 $data_pins;而在运行remove_scenario -all之前,$clock_pins 和 $data_pins ICC是可以查找到的,就可以设置 set_false_path。
    请各位大神指点该怎么弄。   clock_opt_psyn 优化需要  remove_scenario 后重新 create_scenario.
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