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学习Cadence617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21-10-21):
上图是我仿真一个器件的漏电流在不同激励电压(激励等于VDD)情况下的仿真曲线,横坐标是时间,纵坐标是该器件漏电流,不同的曲线代表不同的激励电压,现在我想选取中间的某一时间点,重新做成一个横坐标为VDD,纵坐标为漏电流的图,也就是一个漏电流随VDD变化的曲线图,请问下该怎么操作。

网友:
不要加瞬态激励,用直流激励以VDD为变量进行dc扫描,输出看电流就可以啦

网友A:
试试这样。先实现直接显示一条线的电压值,然后再polt就可以连起来了。
具体用tool-calculator功能,选择value,然后选择时间点,设好后保存,plot一下,显示是个数值即可,然后再做这个仿真,会自动把这些点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图,坐标轴就和变量相关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试这样。先实现直接显示一条线的电压值,然后再polt就可以连起来了。
具体用tool-calculator功能,选择va ...

谢谢,弄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