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提线

楼主(2021-10-21):
调用cell后 在对应metal上打pin 然后提出此pin所在的metal线路
是选哪一个选项来 忘了 怎么具体怎么弄的了

网友A:
你问的是正向还是逆向?什么工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问的是正向还是逆向?什么工具?

正向 cadence

网友B:
选项Verify--->Extractor  可以提取,需要写对应的rule文件,diva.rul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选项Verify--->Extractor  可以提取,需要写对应的rule文件,diva.rul

谢谢谢谢 要找的就是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