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 如何画多边形的guard ring

楼主(2021-10-21):
求助:Layout 如何画多边形的guard ring

网友:
选择polygon模式,或者或者将方向调整成任意方向,当然这是在工艺允许的情况下,如果工艺不允许,那就没办法。先进工艺是都不允许的

网友:
两个方法:
一、先画个多边形,选中多边形Shift+G
二、Create-->Multipart Path,  F3

网友A:
是这种多边形guardring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这种多边形guardring吗?

这个不是PAD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不是PAD吗

不是pad,我换一张图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