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ADC的DNL仿真求助

楼主(2021-10-21):
大家好,SAR ADC做好后,打算仿真一下DNL性能,我目前想法如下:
      输入给一个很缓慢的斜坡,使得每个code能被采样100次,然后观察输出结果:
      如果某个code只输出了80次,说明该code下DNL为-0.2;
      如果某个code输出了150次,说明该code下DNL为0.5;
      最终得到每个code下的DNL值,可作出DNL曲线。

我想请教大家的两个问题是:  1、我这种思路仿真DNL是否可行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这种仿真方法需要的时间很长,以10bit为例子,仿真时间为100*1024个adc周期,比较耗时,是否有更加效率的方法?谢谢!

网友A:
1. 可行
2. 可以用sin wave 的方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可行
2. 可以用sin wave 的方法

谢谢,不过不太清楚的是sin wave得到的输出结果如何对应到DNL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,不过不太清楚的是sin wave得到的输出结果如何对应到DNL

Sin波好像也需要很多的点,所以还不如斜波,测试一般用Sin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in波好像也需要很多的点,所以还不如斜波,测试一般用Sin

谢谢,我再学习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