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ompile -scan 输出寄存器的SI/SE例化

楼主(2021-10-21):
采用DC综合时,compile -scan 将寄存器换成scan 寄存器,产生的寄存器SI/SE 例化了信号,该信号是另外一个TIE 0 cell的输出,这样scan串chain的时候会报错。
如何设置让SI/SE直接例化1‘b0 ,而不是一个TIE cell的输出信号。

网友:
好奇,怎么解的?另外综合的时候tie cell都dont use的吧?pr时候才会插的吧?

网友:
怎么解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