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OR振荡问题

楼主(2021-10-21):
采用此结构设计了POR,在仿真过程中遇到如下问题:
我的上下电时间均为1s,
在下电时,瞬态的翻转阈值比我DC扫描的要小。
去掉画圈的管子,1s上下电时在阈值附近会产生振荡,但是1ms下电时不会有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仿真结果呢?

网友A:
把schmitt触发器放到前面去,你放在INV后面没有意义...

网友B:
V1是个floating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1是个floating点?

没有floating,给了偏置了,没画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schmitt触发器放到前面去,你放在INV后面没有意义...

我试了把inv和smit 调换位置,对我仿真结果来说影响不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