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问一个关于差分SAR ADC与单端SAR ADC的差别问题

楼主(2021-10-21):
单端的SAR ADC是先将最高位MSB位预置为1,再将VIN和VREF/2比较,得到MSB的码字,假设MSB为1,MSB-1为1,2位的ADC在最后的解码过程中VIN=(1/2+1/4)Vref=3/4vref了
而差分的SAR ADC的最高位由VIP-VIN直接得到,次高位才是与Vref/2比较得到的码字,那这样同样是两位的SAR ADC,最高位的码字与VREF的关系就不一样了,这样还是一个两位的ADC吗,解码公式和单端的还一样吗。
各位过来瞧一瞧看一看了

网友:
我的理解是,差分输入的共模电平就相当于单端的Vref/2

网友A:
单端sar的量化范围是0~vref
差分sar的量化范围是-vref~vref
差分sar第一个周期是判断正负,相当于单端判断vref/2上还是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端sar的量化范围是0~vref
差分sar的量化范围是-vref~vref
差分sar第一个周期是判断正负,相当于单端判断v ...

那这样第一个码字除了判断极性不就没有用了,那一个十位的全差分ADC出来的码字实际有用的不就只有九位了 感觉就很奇怪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这样第一个码字除了判断极性不就没有用了,那一个十位的全差分ADC出来的码字实际有用的不就只有九位了 ...

再想想?   如果没有符号   量化范围减半了,所以MSB有意义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