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荷积分器的问题

楼主(2021-10-21):
求助问一下,运放的积分电路中(运放的输入输出跨接电容的结构),需要一个大电阻来提供静态工作点(与反馈电容并联),或者有的地方说的初始化电容上面的电荷,防止电容饱和。这里不理解,电阻是怎么提供静态偏置的,然后电容饱和是什么意思?可不可以帮忙从电荷的角度进行分析。应该是我对电阻电容的直观理解不太清楚,希望能向大家请教一下。

网友:
我的理解是如果运放只有电容反馈,那么在DC下电容开路,运放相当于开环,其接反馈电容的输入端为floating节点,电压不确定;由于运放的增益很高,输入节点的电压很小的偏差都会使开环的运放输出饱和。在电容上并联一个大电阻后,在DC下运放构成单位增益反馈,有输入端电压可以被反馈决定,不会使输出饱和。我没有见过电容饱和这个说法,应该是指的是运放输出饱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