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修改cadence波形显示窗口的默认波形线宽

楼主(2021-10-21):
如何修改cadence波形显示窗口的默认波形线宽

网友A:
借楼问一下,怎么把波形曲线的style的默认改成soli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借楼问一下,怎么把波形曲线的style的默认改成solid

请问你的线宽是怎么修改的,谢谢

网友B:
小哥哥,我对这个问题有研究,查看我的贴子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小哥哥,我对这个问题有研究,查看我的贴子哈

我去将我的研究心得发个贴分享哈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你的线宽是怎么修改的,谢谢

哈哈哈我也不知道,线宽对于我来说不是大问题,我也没考虑,不过我觉得这俩是在一起设置好了的,只是我也没找到设置的文件在哪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去将我的研究心得发个贴分享哈!

感谢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