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s语法错误

楼主(2021-10-21):
我用vcs O-2018.09-SP2-1报错:
Error-[NCE] Non-constant expression
哪位兄弟帮忙试一下,  哪个vcs版本能编译过这段代码?谢谢!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ERROR CODE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`timescale 1ns/1ns;module test();

parameter __INTERNAL__CDNVIP_CDN_AXI_TYPES_FILE = `__FILE_;
initial $display("test %s", `__FILE__);

endmodule

网友:
`__FILE_ 你这个反引号是调用宏定义的。缺少了宏定义,跟编译版本没关系。

网友A:
`__FILE__ :是verilog预定义宏,表示所在文件的文件名,还有`__LINE__等等。  试过L-2016.06-SP2、M-2017.03-SP1、O-2018.09-SP2-2都可以仿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`__FILE__ :是verilog预定义宏,表示所在文件的文件名,还有`__LINE__等等。  试过L-2016.06-SP2、M-2017. ...

感谢,的确是vcs O-2018.09-SP2-1这个版本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