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mx如何仿transformer

楼主(2021-10-21):
小弟目前刚开始学emx的使用,要对三个电感相互耦合的结构进行仿真,想请教一下simulation type要怎么设置呀,我在emx里面没有找到能对应的type,只找到双电感耦合的type

网友:
本来就不带三个线圈耦合的模型,你就当普通无源器件抽取,得到sp data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