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多spi并行采样问题

楼主(2021-10-21):
小弟最近使用zynq fpga 做采样电路,遇到一个问题。想做一个用arm通过interconnet 外挂21路spi controller的电路, 去连续采集 另一块板子上的实时电流数据,其上面自带21个spi接口的 adc。

目前遇到的问题是,软件通过arm配置读取单个spi,要轮询21次,才能再回到第一个spi,相当于等待了20个配置时间,无法连续获取采样数据。
貌似高级些的interconnect 也只支持broadcast write, 不支持read.

有什么方法去连续并行读取所有spi的采集数据吗?
有什么好的设计方案吗?
业界有类似的问题吗?
谢谢大佬们。。。

网友A:
自己写一个21路SPI控制器并行采集,并把数据缓存到FIFO中 ARM读FIFO中数据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写一个21路SPI控制器并行采集,并把数据缓存到FIFO中 ARM读FIFO中数据即可 ...

这是个什么样的电路,属于完全自创的IP吗?有类似的参考吗? 感觉像是把一个spi 给魔改了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是个什么样的电路,属于完全自创的IP吗?有类似的参考吗? 感觉像是把一个spi 给魔改了。。
...

自己写一个axi_slave,包含21个spi控制器,每一路spi包含一个FIFO,当启动SPI数据收发,就数据缓存到FIFO中,ARM通过AXI接口读FIFO数据即可,也可以通过AXI接口配置每一路SPI的通信。不使用VIVADO自带的AXI_SPI控制器。如果数据量比较大,也可以直接写入DDR, PS和PL共享一段DDR空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写一个axi_slave,包含21个spi控制器,每一路spi包含一个FIFO,当启动SPI数据收发,就数据缓存到FIFO ...

多谢大佬,这个意思我大概理解了。
由于水平有限,我打算这么改:
在原有基础上,enable 每个spi fifo 到 32x256,然后关键就是配置完每个spi后,让其一直把数据存在自身的fifo中,等有fifo满了,就让arm去读?
感觉除了是能fifo外,主要的改动在软件方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写一个axi_slave,包含21个spi控制器,每一路spi包含一个FIFO,当启动SPI数据收发,就数据缓存到FIFO ...

不好意思,刚刚又查了文档,貌似spi只能配一次,读一次数据,不能配完,持续读吧。
这样的话,就需要持续不停的配spi,读数据。。感觉又走远了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