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荷泵电路问题

楼主(2021-10-21):
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。

第一个是关于一开始电流波形有一个下降的过程,这个不是很明白是因为什么导致的。

然后第二个问题是,当vout充电到vdd的时候,电流的毛刺非常的大,这个也不是很明白是因为什么导致的。

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,仿真保持状态的时候,vout会掉电,1us的时间会从500mV掉为490mV,这个也不是很明白。

希望有经验的前辈能给我点指点!

需要的话我再补充材料。

充电电流以及电荷泵的输出电压

充电电流以及电荷泵的输出电压

网友A(2022-03-09):
老哥能不能问你一下,我现在做了一个电荷泵,后面做了一下带负载的仿真。发现输出的VOUT降了很多,想问你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哥能不能问你一下,我现在做了一个电荷泵,后面做了一下带负载的仿真。发现输出的VOUT降了很多,想问你一 ...

具体是什么仿真呢

网友B:
具体看你的电荷泵是哪种结构,还有transfer电容是用MIM CAP还是MOS CAP?震荡频率是多少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具体看你的电荷泵是哪种结构,还有transfer电容是用MIM CAP还是MOS CAP?震荡频率是多少? ...

用的是这个结构,电容的话我暂时是先用analogLib里面理想的电容来进行仿真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具体是什么仿真呢

测一下电流的驱动能力,进行的是瞬态仿真,然后看一下纹波那些。所以我在输出端加了一个加了一个理想电流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的是这个结构,电容的话我暂时是先用analogLib里面理想的电容来进行仿真。
...

这跟我的电荷泵好像还有点不太一样的em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