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請教高手, P&R 之後 SDC 該如何設定

楼主(2021-10-21):
請問版上高手, CLOCK 配置如下.

可以麻煩幫忙看一下APR 後 某operation mode 之SDC 是否可以嗎. 感謝.
create_clock -name CLKHIGH -period 40 [get_ports u1/CLKHIGH]
create_clock -name CLKLOW -peiord 60 [get_ports u1/CLKSLOW]

set_case_analysis 0 [get_pins u5/S]
create_generated_clock -name div8 [get_pins u2/div8/Q] -source [get_pins u5/Z] -divide_by 8
create_generated_clock -name div16 [get_pins u2/div16/Q] -source [get_pins u5/Z] -divide_by 16

set_case_analysis 0 [get_pins u3/S]
create_generate_clock -name CLK1P5 [get_pin u3/out] -source [get_pins u3/I0] -divide_by 1

set_case_analysis 0 [get_pins u4/S]
set_case_analysis 0 [get_pins u6/S]
set_case_analysis 0 [get_pins u7/S]

create_generated_clock -name CLK_L [get_pin u7/Z] -source [get_pins u4/out] -divide_by1

黃色方塊為 dft mux.

网友A:
mark。

顺便,如果两个时钟都是function 必须的,应该不能设置set_case_analysis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ark。

顺便,如果两个时钟都是function 必须的,应该不能设置set_case_analysis吧? ...

div8/div16 會在Power on 後的300us 切換一次,之後維持穩定.
CLK1P5/CLKSLOW 會在Power on後的30ms切換一次, 之後維持穩定.
所以, 利用 set_case_analysis 將電路設定在 Power On , 30ms 之後的工作模式. 不知這樣對不對.

网友:
应该没问题,报timing 看下clock path 是否沿正确的路径走就行。

网友(2023-05-22):
非常感谢你提供的信息。期待新品的到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