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] PA基础知识(三)--Redhawk电源网络电阻抽取

楼主(2021-10-22):
PA基础知识(三)--Redhawk电源网络电阻抽取 (qq.com)

网友A:
所以,静态IR分析的时候只抽取power mesh网格的电阻,这样为了IR加的decap和MIM单元其实在静态IR上基本没用,它只看power mesh网格本身的电阻?
还有就是它抽取的时候因为整个mesh网格是多点驱动的,那么工具在计算电阻的时候是选择最近的通路,还是根据并联的原理算电阻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所以,静态IR分析的时候只抽取power mesh网格的电阻,这样为了IR加的decap和MIM单元其实在静态IR上基本没用 ...

1.我的理解是static IR分析时,decap和MIM单元作用不大,后面会分享为啥?static 电源模型为DC
2.算电阻时算的是并联的阻值。

网友(2024-11-11):
我也是想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