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想pipelined SAR ADC的matlab建模

楼主(2021-10-22):
       我现在在做pipelined SAR ADC的理想建模,对于pipelined SAR ADC的理解是,pipelined SAR ADC是由前一级的MDAC量化,经过极间放大器对模拟冗余量放大,再传给后一级的SAR ADC进行量化。在实际建模中,对第二级要量化的模拟余量与输入信号的传输函数的建立,有些困惑。困惑的点是,传输函数的建立可以通过SAR ADC的电容实现,但是怎么对传输函数进行分段?希望路过的大佬可以指点一下。

楼主(2021-12-23):
问题已经解决了,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先根据能量守恒对SAR ADC的工作原理进行推导,理清ADC在工作过程中,切换了几次偏置电压,电容一共需要几次翻转,翻转后的传输函数是什么样子等等这些问题。

网友(2022-03-14)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,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先根据能量守恒对SAR ADC的工作原理进行推导,理清ADC在工作过程中,切 ...

请问楼主能把matlab建模的代码分享下嘛 有偿

网友(2022-11-02):
楼主,可以分享一波代码吗

网友(2024-07-10):
楼主能分享一些代码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