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 stream in能不能保持调用关系

楼主(2021-10-22):
经过一次stream out / in 之后,所有使用的cell都这样被打散成单独的了。想问一下是否有办法恢复成原先的样子,和工艺库中的标准cell保持一个一对一的对应关系?求大佬解答~~

网友:
蹲一个大神

楼主:
蹲一个巨巨

网友:
应该是stream out的时候就已经被打散了,检查stream out的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