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sequence向sequencer中送出transaction

楼主(2021-10-22):
定义了sequence后,只需要在某个component(如my_sequencer、my_env)的main_phase中启动这个sequence即可。

我的问题是
为何在任何component的main_phase中启动这个sequence都可以?

楼主:
如果使用default_sequence的方式,只需要在某个component(如my_env)的build_phase中通过uvm_config_db来设置。
为何又是某个component,而不是固定在某个地方,比方说在top。

网友A:
你问的问题如果要解释清楚需要看源码,sequence的启动到底是啥,sequence的启动是指start函数?sequence的启动分几种方式?这个博主的文章进行了详细介绍,你可以看看。https://blog.csdn.net/Holden_Liu/article/details/111740898
https://blog.csdn.net/Holden_Liu/article/details/111387721

网友:
uvm的phase机制是将各个component联动起来的,只要在MAIN_PHASE就行

网友B:
因为sequence和transaction都是uvm_object,即使你已经定义了他们的类本身,但它们在正真地被调用前是不会被分配内存地址的,所以才有uvm_object具有生命周期这么一说。
正是因为uvm_object的这种特性,它才可以在任意一个uvm_component中进行实例化和调用,来完成它里面所承载的变量、函数和任务等功能。
所以,不管是sequencer、driver、agent甚至是env,只要是一个component且具有实际仿真和运行时间的phase,都可以在实例化sequence后对其进行启动和运行。

至于为何在build_phase中设置了default_sequence后就不用手动启动sequence,那是因为sequencer在其main_phase中,会在启动default_sequence时默认在其starting_phase中调用在其build_phase时获取到的sequence的句柄并调用start函数,此时剩下的就只要让sequence的body函数运行起来就够了——所以才需要在sequence中加入对starting_phase的raise_objection函数的调用过程。因此,不用default_sequence的话,raise_objection/drop_objection这两个函数的调用就得自己在其他组件手动调用sequence时候拉起objection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问的问题如果要解释清楚需要看源码,sequence的启动到底是啥,sequence的启动是指start函数?sequence的 ...

多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因为sequence和transaction都是uvm_object,即使你已经定义了他们的类本身,但它们在正真地被调用前是不会 ...

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