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IC61的schematic中线网名net name闪烁,怎样设置成不随之闪烁

楼主(2021-10-22):
按照网上教程在schematic中设置了线网高亮时的颜色y0-y9,然后线网的label也会随着线网的高亮改变颜色,但是label总是一直闪烁,请问怎样将label设置成不闪烁的?

网友A:
CIW>TOOLS>DISPLAY RESOURCE MANAGER...>中自己去编辑Y0~Y9的显示样式(颜色、粗细等)

楼主:
谢谢,是这么做的,但还是闪烁

网友(2024-02-18):
请问,这个问题后来有解决吗?目前也被这个问题困扰

网友B(2024-05-15):
引用 网友A:
CIW>TOOLS>DISPLAY RESOURCE MANAGER...>中自己去编辑Y0~Y9的显示样式(颜色、粗细等)

就是这个方法,里面有闪烁的颜色和不闪烁的颜色选择区别

网友(2024-08-01):
引用 网友B:
就是这个方法,里面有闪烁的颜色和不闪烁的颜色选择区别

net可以设置不闪,net名还是会闪,这个怎么设置?

网友:
直接修改display.drf文件。
在 drDefinePacket 部分找到 y0_drawing 对应的行,将 Fill 列改成需要的颜色(一般跟 Outline 列一致)。这里 B 结尾的颜色表示闪烁,比如 orangeB 表示橙色闪烁。
以此继续修改 y1_drawing ~ y9_drawing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