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IC 新建library,另一个账户链接到该library,发现只能读,不能修改

楼主(2021-10-22):
Centos系统中:在账户A中用Cadence IC 新建一个library命名为test,现在用账户B通过library path editor链接到library test,并且想要在账户B上用cadence ic对library test进行修改,但实际发现只能读,不能进行修改,请问怎样才能进行修改呢?或者说如何提高library文件的权限让其他账户也可以读写和修改呢?

网友A:
chmod 777 给所有权限都打开给账户B即可

网友:
copy到你自己的下头就可以了

网友:
找个CAD 用SOS管理就行了。公司别省这个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hmod 777 给所有权限都打开给账户B即可

谢谢,是这么做的,在centos中选中文件右键property,将permission都改成read and write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