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有人可以分享下EMX Integrand 6.0的和谐方法吗(已解决)

楼主(2021-10-23):
如题,感谢大佬!

楼主:
目前是能跑readme里面的例子了。
方法很简单,把文件装好后,用坛子里大佬分享的c家的patch搞一下,然后license里面写上相应的feature。
可能还有别的工具不能用。可能也是写上相应的feature。遇到再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目前是能跑readme里面的例子了。
方法很简单,把文件装好后,用坛子里大佬分享的c家的patch搞一下,然后lic ...

网友A(2021-12-02):
请问楼主最后如何解决的?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最后如何解决的?谢谢!

把文件装好后,用坛子里大佬分享的c家的patch搞一下,然后license里面写上相应的feature。

网友(2022-01-15):
引用 楼主:
把文件装好后,用坛子里大佬分享的c家的patch搞一下,然后license里面写上相应的feature。
...

兄弟用的哪个patch 和 那个工具生成的license?
我用的是  https://bbs.eetop.cn/forum.php?m ... 6342&highlight=
1patch V0.3   1path -noecc XXXX

llicense是https://bbs.eetop.cn/forum.php?m ... 9940&highlight=
添加 FEATURE EMX_Solver cdslmd 2100.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=ANY  SIGN2=0 生成的license

c的工具都没发现问题,目前就是EMX6 提示 License call failed featurn EMX_Solver, version 1.000 and quantity 1.

FLEXnet ERROR(-8, 0 , 0): Invalid (inconstistent) license key.

网友(2023-05-31):
引用 楼主:
目前是能跑readme里面的例子了。
方法很简单,把文件装好后,用坛子里大佬分享的c家的patch搞一下,然后lic ...

请问Feature怎么写呀?感谢大佬!

网友(2023-07-20):
能否写清楚点?有时间讲自己解决了,就请抽点时间讲如何解决的!说的不明不白,有出处就请贴个链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