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验证方案讨论:对于含有PHY的Memory IP,能否通过backdoor的方式获取Memory IP的数据送到Checker?

楼主(2021-10-23):
之前做过一个Block Level的验证case的经验时,因为Block是通过标准的AXI接口跟外面的DDR进行读写访问的,所以当时的验证方案里面通过AXI VIP的方式将总线上的Memory的读写访问映射到VIP上,然后backdoor读的方式获取数据,送到checker中就进行整个Memory结果的快速比较了。

现在遇到一个新的验证case,设计里面在中间的某个Block中带了一块含PHY的PSRAM,因为是第三方的IP Vender,又没有买他们家的PHY的VIP(小IP Vender,要买VIP估计还不一定全),Block本身的算法也需要验证,这样对于memory里面的数据,有办法做到也像backdoor的方式获取么?毕竟隔了个不是标准协议的PHY,IP的RTL本身还是加密的。

虽然用笨一点的方案是通过前门的方法加激励,逐次逐次地读写进行访问Byte级别的数据访问也能验Block本身的算法功能,但这样子效率有点低。
我希望在完整地进行一次test的run_phase结束后,在check_phase中对整个PSRAM的数据进行获取来对其的write结果进行比较,而read结果比较则直接在block的输出端进行数据收集和比较(毕竟该block是视频流的方式,PSRAM本身是缓冲图像视频数据的,输出的数据一定是读PSRAM出来的),读写之间的地址冲突和同地址多次读写则可以用代码里插入assertion的方式来检查,这样比较的颗粒度就不用在byte级别,而是可以进行更大的数据颗粒度比较(如一行或一帧甚至数帧)。
但是这需要支持对整个PSRAM的的backdoor读出到数据文件的方式,但带PHY的IP情况下我不确定有没有办法支持类似的方式?还是,可以让IP Vender那边给我们提供一个专门的DPI或Memory model之类,先功能验证阶段替换掉它的IP?

或者,其他大神们对于含PHY这类的Memory IP的模块,验证方案有其他的思路么?

网友A(2023-05-16):
您好,想问一下这个block level的验证;我现在也是要用axi vip和ddr vip,去验证ddrc和ddrp集成后的dut;看了ddr vip的例子以后,怎么可以把ddr vip里的东西例化到axi vip里去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好,想问一下这个block level的验证;我现在也是要用axi vip和ddr vip,去验证ddrc和ddrp集成后的dut;看 ...

两个VIP连接在一起,各自例化然后集成到ENV里面。。
将DDR的Controller连接到AXI作为一个active的slave器件就好,记得设置好active slave的respond sequence;结合一下两个VIP的example,里面应该有的这种example——当作一个挂在AXI总线上的memory组件来用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