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ynopsys DDR4-PHY的training失败

楼主(2021-10-23):
使用synopsys的DDR4-PHY-IP,进行DDR4的训练时,卡在writing level traing阶段了,进入该流程后,traing结束不了,无法进行下一步的training.请教大神指点迷津!

网友:
Sir can you please share the training with us

网友:
找他们要support啊

网友:
可以查看是否有状态寄存器,看看当前training状态;怀疑是配置不全,按道理这个步骤的training不会卡主;在S家的IP中该步骤应该在gate training之后,gate training能过,表示当前memory正常工作;

网友:
请问用的synopsys的PUB进行training的吗

网友:
请问用的是PUB做的training吗

楼主(2023-08-24):
太忙了,都忘记登录这个论坛了
2年了,问题早就解决了,时钟p/n接反了,导致training失败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太忙了,都忘记登录这个论坛了
2年了,问题早就解决了,时钟p/n接反了,导致training失败。 ...

终于等到你~还好我没放弃~哈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