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C中比较器失调问题

楼主(2021-10-24):
请问如何在ADC的整体瞬态仿真中,加入比较器失调的影响?是否加瞬态噪声可以近似代替比较器失调?

网友A:
比较器输入端加个vdc电压源就相当于加了失调,第二用噪声代替失调是不可取的,噪声设计变化量而失调是恒定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比较器输入端加个vdc电压源就相当于加了失调,第二用噪声代替失调是不可取的,噪声设计变化量而失调是恒定 ...

在比较器的输入端加DC源,这不是相当于把比较器的输入端固定了吗?我是想在整个ADC的瞬态仿真中考虑比较器的失调影响

网友(2021-12-05):
引用 楼主:
在比较器的输入端加DC源,这不是相当于把比较器的输入端固定了吗?我是想在整个ADC的瞬态仿真中考虑比较 ...

比较器输入信号和DC源(模拟的offset)可以叠加在一起加到比较器输入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