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Lash AD simulink建模的FFT问题

楼主(2021-10-24):
这是我建的6bit flash ad的模型,做FFT的时候发现,为什么会多出直流量?而且三次谐波和五次谐波的大小相同?输入的正弦信号为sin(2*pi*f1t)

网友A:
楼主,我想请教下simulink里fft怎么仿真?

网友B:
数字输出用补码表示的吗?补码的正负范围不对称,引入offset很正常。
你的SFDR已经接近6bit ADC的极限了,三次谐波和五次谐波都可以不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数字输出用补码表示的吗?补码的正负范围不对称,引入offset很正常。
你的SFDR已经接近6bit ADC的极限了, ...

嗯嗯,确实是DAC输出正负不对称导致多出了直流量,我把DAC的代码从(2^5*DOUT5+2^4*DOUT4+2^3*DOUT3+2^2*DOUT2+2^1**DOUT1+DOUT0)-1改成(2^5*DOUT5+2^4*DOUT4+2^3*DOUT3+2^2*DOUT2+2^1**DOUT1+DOUT0)-63/64就解决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我想请教下simulink里fft怎么仿真?

用Spectrum Analyzer这个模块,至于仿真的设置可以看一下相关采样,然后matlab也有一个示例叫做compare SAR ADC to Ideal ADC(貌似叫这个),你可以看看参考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