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c工艺lvs问题

楼主(2021-10-25):
本人在使用smic工艺的时候,模拟顶层lvs过了,数字顶层lvs也过了,数模结合的时候跑lvs验证,在gate recognition选择recognize all gates 时有lvs报错,而选择turn off的时候没有报错。模拟顶层和数字顶层lvs通过均是在recognize all gates 的状态下通过的。

网友:
以两输入与非门来说,recognize all gates选项AB 输入接反了也能过LVS ,turn off 会严格识别AB 接口。模拟一般要求开turn off 验证 ,数字我就不知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