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IFO的使用

楼主(2021-10-25):
请问这两问怎么做?

网友:
用途之二:比较简单直接,上电复位后,fifo清空(也可随时清空),正常工作后,设置延时阈值,比如50,即fifo的usedw为50时,开始读取数据,即实现了信号延时的效果。
用途之三:没太明白你的意思,多路合一的功能的一种实现:对N个(N>=2)fifo同时写入数据,按照你设置的条件,比如fifo写满一半,开始按照顺序读取数据,比如按照fifo_1,fifo_2,……,fifo_N这个顺序,先从fifo_1中读取M个数据,然后再从fifo_2中读取M个数据,依次类推,如此便实现了多路合一的功能。希望对lz有所帮助。